S7200自由口通信问题

楼主(2004-03-13):
请问S7200的自由口通信电缆用PC/PPI可以吗,如果我要自已做线可以吗?

yr,luyf

网友:
s7 200就是ppi的呀]自己做不好私

网友A:
自己可以做!

楼主:
如果不用PPI/PC电缆,买一个422转232转换器就可以了,其实PPI/PC就是一个422/232转换器,对吧?

网友B:
485/232

网友C:
请问一下,三菱的PLC能用232的通讯线吗?

网友B:
不能。 三菱的PLC编程口,是422的,而电脑侧,是232的。

网友C:
谢谢你!也就是用一个422/232的转换器就可以了对吧?

网友D:
如果不怕坏掉串口的话,用485/232。但S7的一样容易坏。

网友E:
为什么用485转232的转接口就一定坏串口?愿闻其详。

网友F:
有人知道西门子PLC和丹佛斯的通讯怎么做,可有示例以供参考!

网友B:
楼上: 到自动化网的传动论坛去找,有关于DANFOSS通讯的部分资料。 重点在变频器的通讯协议。

网友F:
多谢了,可是有人做过吗? 我现在思路有了,就差实践了。有机会和各位一起探讨一下!

网友G:
有那位大哥做过 台达的PLC 控制多台 艾默生 变频器呀? 我的Email:larrylgs@sohu.com 谢谢啦.

网友H:
大概看了一下,DANFOSS变频的协议数据帧格式和SIEMENS的一样

网友I(2016-12-17):
有没有,简单的案例可以共享一下,小弟初学自由口通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