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的问题

楼主(2004-03-13):
请问在wincc中如何让后显示的画面覆盖前面的画面而不是替换?

网友A(2007-12-26):
我是刚开始接触 WinCC 在原项目重新组态的时候也碰到了你的问题。 不知道你现在还在做 WinCC 相关的事情么?  当时怎么解决的还有印象么? 谢谢!

网友A:
据说是要通过重新组态,我把原 WinCC4.0.1.3  编写的项目过程画面在 WinCC 5.1 或 6.0 里面打开后,画面不能全部顺利转换到新版本。  还有就是自建项目中变量都没有   在原项目中成千上万的变量里  要选择建立哪些变量才能模拟运行? 如果看到请回复 谢谢了!

网友B:
建立以一个“画面窗口”平时不显示

用一个按钮激活显示即可。

网友C:
    建立“画面窗口”把尺寸定好,显示时覆盖上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