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老报E0V2,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4-03-13):
在升降机的下降末端总报E0V2,怎么回事啊?该如何去调整啊

网友A:
是否有制动?减速时间调大一点试!

网友B:
有制动电阻; 制动单元和制动电阻有何区别啊

网友A:
制动单元就是刹车控制器,电阻用来放电!检查其是否有动作(检查升降机下降到最后时电阻是否有电流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