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个可能吗????

楼主(2004-03-13):
我公司的一套设备在深圳,刚才他们那边打电话来说“有一喂料机的电动机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反转”这电机是用1。5KW,变频器是松下的(三相),已经用了6个月的时间。 这套设备有变频器共4台,其中两台是日立37KW,另两台是松下1。5KW的,为什么出这样的故障呢?? 首先:我认为所有参数对不出问题,也不是变频器出问题,因为这样的故障我未听说过。 哎哟,我人在宁波,明天要飞那边了,请各位高手帮小弟分析分析这是什么原因造成,应该怎样处理。。。。

网友A:
我碰过,变频器问题!你的代价可不少!参数恢复出厂值再试,不过以后再不行你怎么办!

楼主:
我现在在已深圳,这问题已经处理好了。同时谢谢李老师的关注注。是线路毛病,原因是电动机的三根线断一根,也说变频器只有两根输出到电机,电机是星形接法,但是把这根线接上后就正常了,其他参数未动,到现在我怎么也想不通。变频器控制电动机运行5-9HZ电流只有电机的百分之20左右,这电机在轻负载正转时遇到大一点的阻力时倒转,倒转时遇到阻力时又正转,如此反复。。。。。我真搞不清,变频器的保护功能到哪里去了?????

网友B:
这个可以肯定是变频器的问题!!!你的变频器的主板有问题!这个情况我遇过。你可以用显波器看看波形!它真的是输出个矩形波的!!!不骗你呵!!!

网友A:
你的情况比较特殊,接两条线的电机要有外力的作用才能启动,作用力是哪个方向则电机就往这方向转,如果没这外力,则电机不转,变频器才会显示过流!

网友C:
我从来不认为松下变频是好变频

楼主:
谢谢各位,正如李老师所说的一样,由于外力和掼性。 猫头鹰的说法,我认为不太对,我认为松下小功率的单相和三相的产品的性能和价格非常好,我用不少百台0。75-1。5KW,效果还是可以的

网友D:
飞来飞去得不偿失。不过这个经验倒满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