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教旋转编码器的问题

楼主(2004-03-13):
请教各位先生,我初次接触旋转编码器,只知道旋转编码器有A相、B相、Z相;有绝对值型和增量型。前几天见到杂志上谈到欧姆龙的旋转编码器是增量型,1024线。 请问1024线是什么意思,是测量精度吗?

网友A:
表示每圈的输出脉冲数

网友B:
1024是编码器的旋转一周的脉冲数

网友C(2005-07-18):
精度应该是360*1/1024吧。

网友D:
增量型的经济,一般情况还可以,但是要求较高的场合还是用绝对型的好些

网友E(2007-01-17):
只要不断电,就用增量的吧

网友F:
增量式的编码器价格比较便宜

网友G(2007-03-02):
增量型的虽说停电无法记忆,可在其内装颗电池,就成伪绝对式的了,呵呵

网友H:
1024并非精度,而是单圈分辨率,指把一个整圆(360度)理论平均分割的量,之所以说“理论”,因为迁涉很多的工艺方法及基础加工精度。当然,1024是很低的分辨率,欧姆龙应该可以保证它±1265角秒的精度。

网友H:
TO亿万小伙:饭可以乱吃,话不能乱讲,知道海德汉RON786 36000线±2角秒的增量编码器什么价麽?6万RM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