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的问题?

楼主(2004-03-13):
各位大侠请问两相交流异步电机与两相交流伺服异步电机和单相异步电机有何区别?

网友A:
我这里有三菱电机所有产品的资料和软件,包括FLC,变频器,低压开关,司服电机,数控等三菱电机产品和资料软件,要的话MAIL我, jimmyweng687@hotmail.com

网友B:
一般来讲没有区别,只是用在不同的场合叫法不同而已。作为司服用的电机制造精度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