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专题(1)

楼主(2004-03-13):
概述 PLC是一种很灵活的可组态控制器,其程序存储器能进行任意多次的编程,由于其提供了大量的数据存储器,足够的定时器,计数器,多个中断,所以能不同程度的满足工业生产中的各种控制要求,是工业控制领域中不可缺少的设备。而且在不断的发展。 PLC除了不能实现人机界面,其他控制过程都能方便实现,其工作过程大概分以下几个过程: 扫描输入信号模块,包括DI,AI 计算,执行控制指令 输出控制信号DO,AO 完成通讯功能 扫描周期结束,重新开始,进而循环执行。 PLC提供大量的数据寄存器,并把寄存器分成各种功能块,包括开关量输入继电器区,开关量输出继电器区,模拟量输入寄存器区,模拟量输出寄存器区,中间继电器区,数据寄存器区,定时器,计数器等功能寄存器区。 所有的控制信息均放在以上的寄存器区,PC机通过控制要求修改这些寄存器值,就实现了控制PLC运行的目的。 几乎所有PLC生产商均为PLC提供了不同类型的通讯功能,小到串行通讯,大到扩展各种现场总线模块,通过通讯您能操作PLC所有的功能寄存器。 PLC的串行通讯协议规格: PLC的功能寄存器的划分,决定了PLC的通讯协议的规格应该是如下一种协议格式: 信息头 + PLC地址 + 寄存器类型 + 寄存器的开始地址 + 连续操作多少个寄存器 +各寄存器的当前值 + 错误校验 + 信息结束符; 但不同种类的PLC,其信息头和信息结束不同,错误校验的方式不同,信息发送的方式不同,有ASCII码和二进制两种,具体如何在PLC的使用资料中有详细的介绍。 定制PLC设备驱动程序 编写的目标 能正确的操作PLC提供的各种功能寄存器 驱动的实现形式 由于不同用户使用PLC的习惯不同,所以使用PLC功能寄存器的范围也不同,要满足各种用户的要求,必须提供一个用户可组态的界面,所以给每种PLC设备提供了一个内部属性页,通过组态用户可以组态任意一个功能寄存器。 之后,保存用户的组态通道,在工程运行的过程中,驱动程序定时更新被组态的寄存器。从而满足用户的监视与控制要求。 如何编写一个PLC设备驱动程序 由于不同厂家的PLC,称呼PLC的功能寄存器的习惯不同,所以在编写某一种PLC的驱动程序时首先要了解该PLC有哪些功能寄存器,怎样命名。各种寄存器编号的表示形式如何(十进制,十六进制,八进制)了解这些形式后,应该着手做内部属性页,通道的组态最大程度的适应用户的编程习惯,以便提供用户组态寄存器通道的界面,内部属性也应该做成上面的形式。编写信息组态存盘,以便将用户组态的寄存器信息按某种顺序保存下来。这可以使用MCGS的存盘服务对象实现。 其次,在用户开始调试或工程运行时,将这些信息从数据库中提取,在运行时不断更新这些寄存器的内容。 寄存器的操作顺序为: 所有寄存器先读后写; 一次只操作一种寄存器,同一种类型的寄存器规定一次只连续读指定的最大个数,超过连续读写的最大个数则等到下一次读写; 寄存器的操作方式可以分为只读,只写,读写三种方式; 对于组态成只读的寄存器,每次只从PLC中读取; 对于组态成只写的寄存器则,先读,判断是否要写,若用户在上位机中更改该寄存器的值,则将该值送到PLC的实际寄存器中; 对于组态成读写的寄存器。第一次运行时,只从PLC中读取,之后先读,判断用户是否要在修改寄存器的值,若在一个操作周期内,用户没有修改该寄存器的值,则将PLC中的寄存器的实际值,在上位机中更新,否则将变化的值写到PLC中;

网友A:
你在讲课吗?自己懂多少,考你一个问题:如何编写一段循环计数的小程序,计到一定次数跳出循环。编出来我才看你讲课的内容。 谁会编我承认谁是高手,我想了几天才......。

网友B:
sky18 你是说的这个小程序是plc的程序吗,能说说清楚是那个牌子的plc的编程软件,每种虽然大同小异,但毕竟有小差别的!

网友C(2009-05-15):
没看明白  还能举个列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