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斑主!!!小问题

楼主(2004-03-13):
伺服电机到底有哪些主要用户?这个小问题憋了很长时间了,敬请指点!

网友A:
我这里有三菱电机所有产品的资料和软件,包括FLC,变频器,低压开关,司服电机,数控等三菱电机产品和资料软件,要的话MAIL我, jimmyweng687@hotmail.com

网友B:
交流伺服呢,用在精密机床上比较多 直流伺服,用在机器人上多一点点啦

网友C:
交流伺服在80年代以后,逐步从机床行业走向其他的一些行业。主要解决一些快速响应、精确定位的问题。近几年越来越多地用于一些自动化程度较高的设备、流水线上。例如:轻工包装设备、印刷、电子生产线、服装加工机械、无人运输小车、焊接机器人等。目前大家大都在使用交流伺服,因为不存在直流伺服的电刷问题,属于免维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