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号传输线分析

楼主(2004-03-13):
总线传输----信号传输线分析 任何一总线最大传输成功率决定于<<传输线上>>, 因此唯有绝对了解讯号在传输线上的状况方能市总线技术提升. 一条传输线是可以将他看成电感; 电容及电阻的结合体, 低频线号之直接衰减受线材内组影响; 而高频则受线上电容及电感的影响, 但不幸的事一条传输线却又是电感电容串并结果, 因此肯定的是其拨形必受影响, 因此在高频上传输线的 内阻已经不是问题啰 ! 至于解决方案如下 : 1. 对于线材之使用我们建议使用实心线, 例如最便宜的网络线, 因为实心线表面传输特性平均不易造组尼震荡. 2. 对于传输之波形尽量频宽小些, 所谓频宽小既是讯号之频率变化不要太大, 如曼彻斯特编码技能将频宽缩小 ( 频宽跟频率概念不同 ) . 3. 传输线上节点尽量让其等效电阻相同, 这个最容易解决方法是于二线中间点施以适当终端电阻 点型为 75 , 100 , 560 , 680 , 2,2k 除了 75 其它值是依经验得来, 至于 560 , 680 乃是因为没 600 欧的电阻, 600 欧我们称之为自然电阻, 终端建议首选是 560 – 680 . 4. 端点输入电阻尽量高, 端点电阻高则其依附终端电阻特性就强, 平均的 终端电阻也正是我们想要的, 因此端点电阻高些较好, 我们的经验值是10K 欧, 如您的设备不是此值建议在端点处对地接10K电阻. 5. 不要的线尽量裁去, 如果多余又无法裁掉的我们建议将他打成环型圈, 这圈注意有一经验概念值可以遵循, 就是传输频率波长的偶数倍, 这也许很难算换个角度就是大概 15cm 直径以偶数圈为基准. 6. 末端空线应在最后一端点串接102电容分离, 如日后需要在短路 接上电容是保留线有些许电荷使导线布置吸收湿气而使铜分子分离生锈. 7. .不方便使用焊锡可用约 1cm 左右绞在一起并做防水, 胶带建议买 3M. 上述经验是我们经过十年约400场大大小小案子累积的诀窍, 我们愿意和大家分享… http://comwap.com.tw IREX 刘永智 by Taiwan

网友A:
收获不小,支持一个!

网友B:
dsp的传输线如何做?

楼主:
董先生: 您好! 我不知你所说 DSP 传输线怎幺做 , 这 DSP 你只的 是什幺 ? 不知你所说的是 DSP 微处理器吗, 如果是这可能跟总线没什关析, 因为 DSP 它需要的更精深的技术 ! 我想总线处理上不需这款高文件微处理器, 如果你用 DSP 那我倒建议你用 100M网络 组件 , 做起来的 成本会比你用 DSP 更实际. 或是您说的 DSP 是指什幺 ? 谢谢指教 ……………….. IREX 刘永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