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板电脑?触摸屏?:(

楼主(2004-03-13):
请教各位,我手头有一台拼装的IPC(研华)+触摸屏+液晶+采集卡,请问这种配置是工业平板电脑还是触摸屏(现在的说法真是越来越多),另外听说常规的触摸屏的控制CPU是EPSON公司的东西,如果真是,请问在那里可以下载一些资料看看,价位多少?谢谢!

网友A:
以操作系统分,用通用系统如WINDOWS的是电脑,而触摸屏用的是嵌入式操作系统,一般是看不到系统界面的,只能看到用户界面。

网友B:
应该从功能上划分,因为有采集卡,并且是PCBased,因此应该不属于人机

网友C(2004-04-24):
鑫顺光电是专业生产触摸屏的厂商,标准品触摸屏5.7"6.4"7.5“8.4”9.4“10.4”12.1“15.1”的操作温度可达到:-20℃-+70℃ 产品的灵敏度:<10ms欢迎你来电咨询:020-87568727 33530667 www.sxtouch.com E-mail:sxtouch@sxtouch.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