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距离模拟信号传输

楼主(2004-03-14):
各位高手,目前手头有一个改造任务——就是在5-10Km外的控制室监控现场的一只水面液位计(初步选定为超声波开关),请指点采用何种方法可行性最好: 目前我有三个想法:望大家指点一二: 1:传感器+仪表RS232-RS485+中继+电缆 2:传感器+仪表RS232-RS485+光电转换+光缆 3:传感器+仪表RS232+无线通讯 请帮忙评价几个方案的优缺点,费用高低,实现的难易。。。或推荐一些更好的方法, 万分感谢

网友A:
用无线方式更好一些,GPRS就是很好的方式,投资小,运行稳定。

网友B:
1.RS485加中继的方式不可取,因为中断器一般需要电源的,并且不易于维护。 2.光纤实现是比较可靠的方式,但如果仅有一个点需要做数据采集,就有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3.无线通讯有多种方式,如果没有建筑物或山陵等阻挡,数据电台将是一种好方式,通讯费用低,否则建议使用GPRS方式。 midsky@vip.163.com

楼主:
谢谢各位,我还忘记了一种: 用MODEN方式, 但我不知道该方式对MODEN 有什么特殊要求,因为我的仪表不可能来象计算机那样对MODEN初始化,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没有用过,让大家见笑了,还望各位高手指导一二。谢谢!)

网友C:
1。现场用一个RTU带232接口,接一个数传电台,远端一个电台,特点经济、方便省事 2。RS485方式,通讯架线部分很难,施工期长,费时费力 3。光纤如上 4。MOdem城市中也比较方便,一定的运行费用

网友C:
我觉得,涉及控制的远程技术,还是有线方式 安全,可靠一些。无线技术用在监测比较成熟。 推荐RTU+232+485转换。

网友D(2008-04-14):
我们这边是做无线I/O的.我想我们的设备可以为你解决这个问题.

1.传感器+我们EP105H-(N)的设备可以为您解决这个问题

2我们设备自带中继功能.可以为您节约了光缆费用.我们设备可以中继5个点.您的距离不是问题

3.我们设备的工作方式是 轮循+报告 ,具有实时性.可靠性和完整性.有兴趣可以一起交流下.

网友E:
用CANBUS,无需中继。

网友F:
传感器+仪表RS232+无线通讯,用数传电台比较方便

网友G:
无线方案比较合理,致于选择什么方式根据现场条件.

网友H:
2:传感器+仪表RS232-RS485+光电转换+光缆

网友I(2008-06-03):
招聘优秀的自动化机械\电气工程师
主要从事汽车零部件配套生产线,家用电器及五金类自动化设备设计工作3年以上,有成功案例
有意者请联络:13892417283
E-MAIL :xukehu110@163.com

网友J:
用CANBUS,最长距离达10km。

网友K:
建议用一个转换器转换成数字量后,用CDMA远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