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s7 编程电缆如何制做

楼主(2004-03-14):
S5的编程电缆我会制作无非加两个300欧姆的适配电阻 想请教各位如何制作S7的编程电缆,

网友A:
能否把s5编程电缆的制作方法公布给大家。

网友B(2007-03-09):
给我一份连接资料

网友C:
S7-200的就是RS232--RS485或USB--RS485。我就有模块可以给S7-200编程用。我就用来生产编程电缆。需要的话可以联系:zhuyongjun021@126.com.很好用的。

网友D:
什么价格
还是免费的

网友E:
买个232转485的转接头调整一下里面的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F:
怎么调整

网友G:
S7编程电缆制作方法:

  PLC侧                                     PC側

 3(D+)---------------------------------------5(GND)
 8(D-)---------------------------------------2(RXD)
 8(D-)-------------700欧电阻-----------------5(GND)
 8(D-)-------------5K电阻--------------------3(TXD)

s7-200引脚定义                         PC9针串口引脚定义
1----逻辑地                        1----载波检测(DCD)
2----逻辑地                        2----接受端口(RXD)
3----RS485信号B(D+)                3----发送端口(TXD)
4----RTS(TTL)                      4----数据终端准备好(DTR)
5----逻辑地                        5----信号地(GND)
6----+5V                           6----数据设置准备好(DSR)
7----+24V                          7----请求发送(RTS)
8----RS485信号A(D-)                8----允许发送(CTS)
9----10位协议选择                  9----振铃指示(RI)

网友H:
S7-200的就是RS232/RS485转换一下;
S7-300的没办法做;

网友I:
PC  2       3 PLC
    3       2
    4       6
    5       5
    6       4
    7       8
    8       7
必须有PC 适配器和PLC联结

网友J:
这种电缆尽量别带电插拔

网友K:
都是高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