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PLC和DCS中部分监控点集中在局域网的网页上显示.

楼主(2004-03-14):
各位同道高手:我是一个OPC的初学者,单位给了我一个任务,就是将三个车间的PLC和DCS中部分监测点集中在局域网的网页上动态显示.单位PLC用的是SIEMENS S7,DCS是FB-2000NS和TDC-3000.我不知怎样从这些产品的OPC服务器中提取所需的数据.各位老师请予指点,谢谢!!

网友A:
这可是一个大项目啊! 建议你最好和领导申请项目,如果你自己要当作一个任务自己完成的话除非你是搞工控接口方面的编程人员,否则是希望不大。 你可以将具体情况留下来,我可以给你参谋参谋,呵呵

网友B(2004-04-14):
我也正要做这样的内容,设备是横河cs3000,但是头一次接触工控,虽然突击看了一些资料,但还是思绪乱如麻,请问: 1、不同的设备,一般都是厂家有自己对应的opc server吗? 2、在设备参数获取方面,如果没有厂家帮助(这些厂商很想让人依赖他,不可能热心帮助),能写出对应的opc server吗? 3、对于cs3000,不用opc能行吗?

网友C:
只要能从设备里读出数据,经过经过中间层服务器,就能实现任意台机器从系统中读取数据。有corba方式,dcom方式,webservice方式,及纯tcp/ip方式.

网友D:
好办,利用OPC将数据写入SQL数据库,并建成web服务器,然后用ASP或JSP读出数据即可!

网友E:
买一套组态软件,比如三维力控就完全可以达到你的要求,类似的应用三维力控已经很多了。

楼主(2004-05-15):
吕笛,你现在的任务做得怎么样了,我是到现在还没有头绪啊. 据我了解一般的DCS产品都有自己的OPC服务器只要编写客户端程序就好了.

网友F(2004-08-31):
我已经做过这样的工程了,你首先需要购买实时数据库,有国外的有WONDERWARE公司,国产有浙大中控的实时数据库。 然后确认你的系统有DDE或者OPC的SERVER接口,然后连接好后,在通过WEB服务器向外发布·

网友G:
我们做这个的,有自己的实时数据库,通过OPC接口取数到数据库,再在WEB服务器上发布,可以联系我们

网友H: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办法很多,主要是你的工程费用有多少?

网友I:
应该有实时数据库,千万不要使用SQL数据库,根本处理不了太多数据,速度量极大,处理速度极慢,甚至会造成SERVER死机。

网友J:
这个就是客户端的编写了,n多种方法。 1.可以自己写一个OPC客户端控件,在网页中显示就OK了,适合点数较少的。 2.自己写一个客户端,用实时数据库。适合任意点数的。 3.买一个支持OPC的组态软件。 难度逐渐降低,金额逐渐增多

网友K:
北京石大赛普(www.upcsrupass.com) 可以提供完全自主开发的实时数据库、数据采集接口、上层应用以及web发布等软件,免费试用,欢迎前来索取:Email:lhb@upcsurpass.com,来信请注明贵公司的联系人、联系方式,以及PLC/DCS的具体型号,是否具有OPC/DDE等标准接口。

网友C:
从driver层采集数据,通过TCP/IP软交换,写ISAPI程序,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