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在控制电机正反转中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4-03-14):
在用变频器控制正转时。能否直接转入电机反转,这样对变频器和电机有伤害不,控制上除了加入互锁外,还需考虑些什么,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请问你控制的是什莫设备

楼主:
一般的搅拌设备

网友A:
太慢了可以回复qq121185374吗

网友B:
可以,对变频器和电机无伤害!变频器会自动先停再反转!

网友C:
控制上也无需加互锁,不会有伤害的

楼主:
电机此时的制动属于何种方式

网友D:
用什么变频器实现电机的连续正反转控制比较好,还需要注意什么问题?请大家指教!

网友E:
只要是变频器都可以实现你的功能,要注意从正转到反转的时间,如果惯性太大,要把加速,减速时间调长一远,否则可能造成变频器过压报警

网友A:
变频器从正转运行信号断开后,(给定一个反转信号)以设定的停车方式停车,频率降低至0HZ时,变频器会经过一个死区电压及死区电压保持时间,一般是1秒。变频器再以反转启动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