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解决运行中过电压报警

楼主(2004-03-14):
我这边有个问题想请教各位: 我用的是三菱E500变频器由于控制对象是一个作圆周运动,当它从最高点到最低点运动经常出现急速过程中再生过电压报警,改了它的一些参数还是不行,请各位帮忙!!!!!!!!!!!

网友A:
惯性是否很大?减速时间调大,如果不行可能要换一台带刹车单元的变频器,如A500!

楼主:
惯性是很大,减速时间也调了但还是不行啊,不过旁边也有同样的机台它连减速时间都没设也转得很好,我想可能还有别的原因吧,不过我先声明变频器是好的。

网友A:
这么奇怪!两个主板对换一下或两台机对换一下以便查明原因!观察两台机的电流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