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救:单端输入与双端输入!(急)

楼主(2004-03-14):
我是一名菜鸟,现在在做一个ISA数据采集卡,可是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有关单端输入与双端输入的问题。单端输入方式是各路输入信号共用一个参考电位,即各路输入信号共地,为最常用的接线方式,我想问一下如果实用这一输入方式这个地信号是不是就是数据采集卡上的地?比如我用的是ADC0808芯片,是不是各路输入信号的共地线都接到ADC0808上的地即可了?而双端输入方式是各路输入信号各自使用自己的参考电位,即各路输入信号不共地,既然每一路都有自己的参考地,那么这些地信号又怎么跟半晌的芯片之间的地协调呢?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我也没整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B:
双端输入通常就是差动输入,前端接桥式电路。 可以通过放大器将差动信号转换为单端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