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教旋转编码器的难题

楼主(2004-03-14):
OEMRON E6B2-CWZ1X旋转编码器使用PCL-833在MCGS组态环境下采集转速和转向。可是只能采集到正转转速。反向转速就是出不来。是不是接线有问题?请教各位了。

网友A:
SZL-30-1024LF-30G,请教这个型号是哪个厂家生产的,原来是配在台菱电梯主机上的,请问那里有的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