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条机的纱线检测用传感器!

楼主(2004-03-14):
不知道大家是否对并条机的纱线检测用传感器是否了解,能否介绍一下!在此表示感谢

网友A:
不太清楚您的具体要求.我公司专业制造称重测力传感器,已有应用于纺机方面的案例,欢迎您来电索取资料。希望能帮您解决问题. 联系电话:0571-85988814 13757107930 联系人:张先生 email:hzsz776@163.com

楼主:
你好,谢谢回复。我需要的是关于纱线粗度的检测传感器。

网友B:
简单的用光电管,精细的用线阵 CCD

楼主:
周公,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现在市场上基本都是用电容式传感器。 对于你提到的两种,能不能具体说一下,谢谢!

网友B:
1. 用光电管:点光源,检测接收的光强度; 2. 线阵 CCD :平行光源,检测被照亮的光点数。线阵 CCD 最小可检测 7/14 微米。 以上均为非接触检测,检测过程应保持光路清洁。

网友C(2006-09-08):
就是红外线对射开关

网友D:
楼主是否检测到粗细就剪切呢?还是用在试验仪器上?

网友E:
并条机是不是306  好象没有的。单并和双并车上有的,是电子清沙器吧

网友D:
和楼上的想法一样,应该是电子清沙器

网友C:
楼上几位:
并条机用的光电开关是这样工作的:
一边发射红外线,另一边接受红外线,能接收红外线,则设备正常工作。
多条棉条在两开关之间经过,如果棉条有一个断掉,必然阻挡一下红外线,接受端检测到后马上停车。
其目的在于棉条断时能自动停车。

网友D:
呵呵,原来是拼条机和粗纱机上防止断条用的光电开关。

网友F:
请问你的并条机是那产的,啥型号,是匀整控制用的位移传感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