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留阀位值

楼主(2004-03-15):
全国电力紧张影响小弟的公司,所以长期停电!自备发电机后,事情就来了!每次切换后,所有阀位值全部都归零了!这个问题小弟以前也提过(《如何在OPTO 22中实现现场数据恢复》,2003-10-7),后来经过大家指点,我也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像累积呀等),但是因为阀位值属于I/O变量,我不能更改它的变量属性,所以阀位值保存始终解决不掉!!!!!每次停电后,再启动系统所有的阀位就全部初始化了!我请教各位有关保留阀位值上的问题,希望大家给我回贴!

网友A:
在PLC的电源处加个UPS不就解决问题了?主电源切换到备用电源这段时间再烂的UPS也顶得住。

网友B:
我感觉好象你的设备当初设计思路就是断电后各阀回零,如果你想解决两个办法,第一从他I/O采集点上面找出检测断点的点给他短接上,第二种办法找设计的人改程序(或者自己改),一般情况下PLC应该不会因为断电由于非程序因素改变的。

网友C:
你的PLC没有电池吗?如果没有,就要在上位机做一个小程序,把停机时的瞬时值写下去.

楼主:
TO:mircotomato 谢谢!好办法!不用太多的技术力量! TO: 网球、gnehzz 你们说的应该是同一种方法!不过,能不能再说清楚的一点!我想知道具体怎么做!请指教!

楼主:
你所指的阀门是气动阀?电动阀? 若是气动阀,停电时PLC不一定也断电,是不是气源断了(气开阀则全关,气关阀则全开),如果是,那首先得解决气源问题,再考虑其它。 若是电动阀,停电时PLC肯定也断电,而再次上电时,阀门根据PLC的初值而动作,原因可想而知——PLC初值问题。采用UPS,治标不治本,只有想办法保持断电前的阀位值。

网友A:
re:一伊 楼主的要求是应付短期停电(他们自备发电机)。用UPS自然没问题。 re:cat 网球的第一种方法: 从他I/O采集点上面找出检测断电的点给他短接上。 原理:假设有电则某个继电器接通,如果断电,则继电器断开。PLC如果发现继电器断开,则保存数据。如果采用这种方法,PLC的输入必须用中断才可能可行(继电器速度太慢,不知行不行。还有写EEPROM很慢的),否则一定不行。 解决:如果采用这种方法,你只要把这个触点短接即可。 有些PLC内部有个断电检测标志位,用这个也行(如果采用这种方式,就必须改程序)。 网球的第二种方法: 找设计的人改程序(或者自己改),一般情况下PLC应该不会因为断电由于非程序因素改变的。 如果在保修期内:如果工程公司没有倒闭,或者写程序的人没有蒸发掉,就找工程公司解决。否则自己解决。 如果超过保修期:如果能够解决钱的问题,如果工程公司没有倒闭,或者写程序的人没有蒸发掉,就找工程公司解决。否则自己解决。 gnehzz的方法: 你的PLC没有电池吗?如果没有,就要在上位机做一个小程序,把停机时的瞬时值写下去 原理:就是等PLC上电了(此时监控程序检测到PLC的存在,并且自定义停电标志=on,则将所有的阀位状态写下去) 解决:这个需要同时修改PLC和上位机的程序。如果上位机没有UPS,则此条不适用。

网友D:
re:mircotomato 谢谢指教!受益不小!我自己先试试改程序,不行再请教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