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通讯

楼主(2004-03-15):
大家好! 前年我们使用了一台三菱FX2N-64MRPLC,我对此机的通讯方式不胜了解,多次找资料也没有找到答案,PLC与工控机器人具体通讯线(从PLC至计算机)为 8针-25针线(接PLC编程口) 25针-9针线(接上线) 9针单接头(接上线) 9芯通讯屏蔽线(接上线) 9针接头(接上线,并与工控机相连) 请告知上面所说各线及接头的型号和价格。 谢谢!

网友A:
线名称:SC-09,价格大概90元

网友B:
SC-09是PLC与电脑COM口的连接线,不知工控机器人通讯接口与电脑是否相同?

网友C:
线名:SC-09没错的.

网友D:
可我的连接线那么多线,能否按我所列加以说明!谢谢!

楼主:
真的没有人帮我了吗?

网友E:
1 如果采用SC-09的通讯编程电缆,直接安装上就可以了; 2 如果你采用的是FX2N-232BD,采用无协议的编程,需要设置D8120 要DB9针的2、3、5线就可以了,连接方式如下: PLC(安装了FX2N-232-BD) 计算机串口(9针) 2(RXD)-------------------3 (TXD) 3(TXD)-------------------2(RXD) 5(SG)--------------------5(SG)

楼主:
我们安装了FX2N-232BD,但FX2N-232BD是与触摸屏连接发。与工控机连接的线如我所列,从8针编程口出来: 8针-25针线(接PLC编程口)   25针-9针线(接上线)   9针单接头(接上线)   9芯通讯屏蔽线(接上线)   9针接头(接上线,并与工控机相连) 这么多接头应如何区分? 各位大师,谢谢支持!

网友F:
如果使用FX2N-232BD扩展板,采用有协议编程,那末计算机串口和232BD的针脚怎样连接呢??

楼主:
各位大师,请帮忙?

网友F:
sc-09编程通讯电缆接plc的那头,是不是有两种,一种是8pin的,另一种是25pin的?? 我用的plc是fx2n80mt的,在plc上的通信口是8pin的。直接用sc09连接能通信吗??

网友G:
楼上说的对!sc-09编程通讯电缆接plc的那头是有两个,一个是8pin的,另一个是25pin! 连接FX0/FX2N/FX2NC/FX0N/FX1S/FX1N/FX0S时用8pin! 连接FX/FX1/FX2/AnS时用25pin! fx2n80mt用SC-09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F:
网上说,sc-11通信线是专门用于连接FX2N PLC的,那sc-11和sc-09是不是冲突呢???

网友G:
SC-11接PLC侧只有一个8pin的头! 可以连接FX0/FX2N/FX2NC/FX0N/FX1S/FX1N/FX0S系列PLC! 但不能连接FX/FX1/FX2/AnS系列PLC!

网友F:
谢谢你的回复!!还在吗??还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网友G:
SC-11接PLC侧只有一个8pin的头, 可以连接FX0/FX2N/FX2NC/FX0N/FX1S/FX1N/FX0S系列PLC! SC-09接PLC侧有一个8pin的头和一个25pin的头! 除连接以上型号外,还可以连接FX/FX1/FX2/AnS系列PLC! SC-10接PLC侧有3个头,除了SC-09的功能外,另一个头是接MODEM的。可以进行远程通讯! 所以SC-11——SC-09——SC-10三种电缆是可以向下兼容的!

网友F:
sc09接FX2N plc好像需要一个FX-20P-CBAO 转接电缆,这个电缆是不是和sc09的接plc一侧的那个8pin接口集成在一起了??

网友F:
有没有sc-08型号的通信电缆???

网友G(2004-04-14):
sc-08也是一个RS232/RS422单元,现在市场上已找不到了,几年前还用的都是SC-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