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转门

楼主(2004-03-15):
请教各位高手一个关于旋转门的问题:该门要求4转/分,请问怎样控制?用什么电机?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用直流力矩电机配星辰伺服,电位器调速,包你稳定可靠、简单易行,可来电咨询:电话0773-5824749 唐先生

网友B:
可以用变频器家普通电机控制,

网友C:
LENZE说的绝对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加一个减速器更加合理

网友D:
我认为,变频器都不用加,因为并没有要调速的要求嘛,只要选好电机和减速器就行了。

网友E:
人夹在里面怎么办,应控制力矩

网友B:
现在的旋转门没有调速功能的好象几乎没有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