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354的设置

楼主(2004-03-15):
SIEMENS FM354的基本设置 现在我用SIEMENS FM354,对 FM 354 的基本设置不是特别清楚,烦请各位大侠帮忙,指点迷津 谢谢

网友A:
用S7300中的定位模板,控制伺服电机。角度给定和实际比较的结果控制时候,在一定范围内很正常,可是 当差值较大时,速度不能无限上升,报警,如何可以限制速度?有没有象直流系统一样的限制点的设定?? 我的手机:13982379038,可以发短消息给我, 我给你打电话!!!!! 非常的感谢,因为调试进入了关键点了!!!!!!!!!!!!!!

网友:
SIEMENS FM354 编码器接线有几种方式

网友A:
354有手册的,上面说的很明白,你可以看看,接线是很简单的问题啊!!!没有说明书我可以给你个电子文档的,不过是E文啊,要的话就给我发个电邮。 我的:LUIBIN123@163。COM

网友A:
你要354就给我发个邮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