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怎么样实现自动量程转换?

楼主(2004-03-15):
怎么样实现量程的自动转换,程控增益放大器有用吗?还有什么别的方法?

网友(2008-02-17):
所谓的“自动”不过是软件根据转换的值,
调节放大倍数;
使用程控放大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例如通常采集卡有X1,X2,X5,X10 等放大倍数;
如果X1的输入输入范围为10V,12位的AD分辨率为10/4096~2.5mv;
如果你用这一档去测量0.5V 的电压,准确度只能到2.5mv以下;
换成X10档的输入范围只有1V,分辨力可以有0.25mv;
测量0.5V时,精度就提高了很多;
自动量程转换的实现就是先使用一个大的量程进行粗测如果;
发现输入的值在更小档位范围内是,就换用小的档位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