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华为td2000报e0003

楼主(2004-03-15):
上电运行正常过2小时以上时报E0003,请教

网友A:
过电流了,检查一下驱动看看。

网友B:
专业维修华为TD900,TD1000,TD2000,TD2100等系列变频器. 李光胜 13864098849

网友C:
看一下输出电流,如果总是超过额定电流120%,那就是负载太大了,要换一个大功率的。还有可能是电网电压低。第一种可能性较大。

网友D:
我是武汉变频维修联系电话027-85712619周先生。

网友B:
1。可能负载突然变大。换小负载运行试一下。 2。延长加减速时间。 3。转到面板上进行控制。 4。可能模块,或传感器有故障。

网友E:
不是有报警时的详细记录吗?先查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