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的slc500指令中有没有上电只执行一遍的指令

楼主(2004-03-15):
我想找一个指令可以在PLC上电后只执行一遍,实现程序的初始化。 就像三菱的M8001一样 那位朋友知道告诉我。

网友A:
与三菱的类似,你在RSLOGIX500帮助中即可查到。

楼主:
我对AB的编程不太熟悉,是帮别人改程序,只在初始化时加几句话。 没找到这样的指令,朋友能不能直接告诉我这条指令,谢谢。

网友B:
s:0/2

楼主:
无奈的人生:能不能稍微详细的说说具体怎么用? 多谢先!

网友C:
S:0/2就是第一次扫描。把它当作一个Temp位就可以了,它只在第一次扫描被置位。

网友C:
S:1/15 First Pass

楼主:
谢谢各位了,我找到了一份指令手册,S:1/15是首次扫描用的 再次感谢helloswj。 PS:(为表示对大家的感谢,简单总结一下) 别人做了个计算机监控程序,通过DH+采集多台SLC500的数据,并可以设置参数,部分PLC连着AB的触摸屏。出现的问题是有时候在计算机上设好参数后,如果关闭PLC在打开上次设的数就会丢失,而用触摸屏设的数就不会丢,经反复分析(呵呵,对AB的东西不太熟)应当是上电后触摸屏把以前保留的设置信息写到了PLC,因此想到在程序初始化时启动一个计时器把触摸屏修改的地址信息给该回去。over

网友C:
我有 美国A-B SLC 500可编程控制器 一台 欲出售 具体配置见以下 1747-1524 SLC 5/02处理器模块 4K内存 DH-485口 1746-A7 7槽机架 1746-P2 220VAC 5A电源 1746-1B16 24VDC 16点输入模块 汇流 4块 1746-OB16 24VDC/0。5A 16点输出模块 源流 2块 用过没几天挺新 可单独卖 价可商议 我在河北 0311-3238980 xjqwg@inhe.net

网友D(2008-09-24):
我公司有美国A-B SLC 500可编程控制器模块,型号是1746-1B16,价格有绝对优势,有需求者请来电咨询:

东莞市博胜自动化工程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东莞
邮编:523843
电话:0769-85418032(8线)  85686615   85685562  81152652
传真:0769-85379792
手机: 13622662155 涂先生  燕小姐13556784677
Email:bosnanda@yahoo.com.cn
QQ:  289865385

网友E:
又是做广告的地方了,也没人管了

网友F(2019-02-22):
使用变量S:FS    就是first pass的意思,作为一个NO输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