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连接线可以用滑环吗?

楼主(2004-03-15):
有一个系统,在一个转盘的边上有一个伺服电机,转盘是朝一个方向旋转的。现在的问题是转盘上的伺服电机导线如何引出来?直引的话电缆会缠在一起。现在想采用滑环,类似于电机电刷的装置,请问在伺服系统中有这样的应用吗?会不会对伺服电机的运行造成影响?

网友A:
用滑环很危险,容易造成报警和逆变失败造成的驱动器烧毁!

楼主:
请问是否因为接触不良引起的,我现在查到的滑环数据如下: 寿命100000000转,接触电阻变化率 <0.01欧姆。在这种数据下使用是否会有问题?我主要担心的是干扰。

网友B:
想一想,肯定可以找出不让电机连线跟着转的机械结构,用滑环太有创意了,恐怕不行

网友C:
用外壳旋转式电机啊,电缆通过固定轴引出来就行了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网友E:
+ 轴 + 齿轮 +————+ ++++ + --------- | ---------- ---转盘 + | + + | + ————— | 电机 | | |——————电源 +++++++++—————— 将电机改装到转盘的外面。懂了么?

楼主:
恐怕采用外壳旋转式电机也不行 共有两台电机,带动转盘的电机引线是没有问题的,关键是装在转盘边上的电机,转盘是一直旋转的,转盘边上的这台电机和转盘轴之间肯定有距离。转盘旋转时该电机也会跟着旋转。电机的电缆如何引出?所用的电机又是交流伺服电机,还有编码器的信号和接近开关信号。 这两天被这问题搞死了,请各位大哥多提提意见。

网友C:
不知道你的机械是怎么设计的,没看过也不清楚。要是确实没招了就想办法改变机械设计吧,能达到同样功能就行。

网友F(2008-01-05):
使用驱动一体化的伺服电机,然后通过滑环传递电源和总线信号,具体要看你的系统对稳定性和抗干扰能力的要求。

网友G(2014-02-16):
可以用的, 我公司给西门子和三菱系统都设计过伺服系统的导电滑环,主要是走线,强电,弱电和电磁EMC以及电气噪音的控制。

有兴趣的请参考默孚龙科技公司的官方网站:

http://www.moflon.cn

MZ 系列专门为伺服系统设计的导电滑环,如下图,是西门子系统。

有5轴机和大型激光切割系统伺服系统经验。

网友H:
伺服用滑环不行的,很易报错

网友I(2014-12-25):
可以使用伺服电机滑环,如森瑞普SNB系列(高速率宽频带总线伺服电机导电滑环)就是为伺服电机研制的导电滑环

详情查看:http://www.senring.cn/broadband-slip-rings.html (森瑞普SNB系列(高速率宽频带总线伺服电机导电滑环

网友J:
你可以参考风电的变桨系统,变桨伺服供电使用的是滑环(有电池做后备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