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教

楼主(2004-03-15):
各位前辈: 您们好! 我是工控行业的新人,所以有很多基础的问题都 不懂的所以想向各位前辈请教一下.希望您们能不吝啻教: 1.为什么变频器的启动和停止方式要分加速启动和SPIN STAR;减速停止和SPIN STOP,是不是要根据实际运用的需要来选择吗?为什么不是哪种方式更加节能就使用哪种方式的吗?这两种方式实际会给电机带来什么不同的效果呢? 2.变频器的输出侧为什么不能加RC电路呢? 3.440V和380V的变频器可以达到的最大电流哪个大些?是如何计算的呀? 4.我遇到一客户使用变频器带的负载不是电机而是将变频器当做电源使用接了一个整流桥使用,这样也可以的吗?在使用上需注意些什么呢? 暂时只有这些问题,谢谢各位的指导!

网友A:
问题太长,有空晚上10点打电话020-88281886谈谈!最好买本书看!

网友B:
还是先看看李工推荐的那本书以后再提问吧

网友A:
这本书现在已没有!

楼主:
我都不知道是什么书?而且李老师不是说这本书都没有了吗?那看什么呢?

网友A:
其它有关变频器的书还有很多!

网友C:
人家虚心求学,很好,精神可嘉,以后又发展前途。努力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鼓励! 不知zq晕什么?是不是觉得我的问题太低级了。难道你对于我的问题的答案都是天生的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