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和步进电机

楼主(2004-03-15):
请问直流电机加光电编码盘的闭环控制方案和采用步进电机的开环控制方案功能上能不能实现等价? 他们各自的优势在哪里?成本呢? 谢谢

网友A:
前者的精度和低速性能远优于后者,但成本也高得多。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请问直流电机闭环系统的成本主要体现在哪个方面? 您指的是硬件上购买的成本吗?一个闭环系统除了电机本身的价格,还有其他比较贵的模块吗?驱动器?控制器?和开环的步进电机的驱动器和控制器价钱差很远吗?

网友A:
现在好一点的直流电机都是无刷结构,比同等的步进电机要贵好多。步进现多采用高度细分驱动器,驱动器价格相差不是很大。另外伺服电机的高质量导线也较步进为贵。

网友B:
汽车电子转向用电机一般是什么电机?

网友C:
汽车电子转向电机一般是直流电机,一般是直流电机加光电编码盘或旋转变压器。

网友D:
步进电机加编码盘 可以避免失步吗

网友A:
不能避免失步,可以减小失步误差。

网友E:
步进电机不用加编码盘,避免失步靠给出的频率控制

网友F:
请高手介绍一下永磁直流电机上的光电编码盘的原理和具体如何应用好吗?

网友B:
寻求技术合作或技术转让: 寻求: PWM脉宽/直流可逆调速器具体要求如下: 1.输入电压:220V ,输出电流10-20A 。 2.四象限运行, 3.速度反馈和电枢电压反馈, 4.调速比1:100以上, 5.抗干扰能力强, 我们有一定的销售市场,如有意合作或技术转让者请与我联系。 电话: 13606403728

网友G:
我公司主要代理松下交流伺服电机,安川交流伺服电机,以及精密行星减速机,和一到八轴的控制板卡.精密平台.转台。如果您需要我们的产品请与我们联系!我们会以最快的速度给您供货!期待与您的合作!    北京阿沃德公司 高慧 010 - 65546705 65546706 65546720

网友H:
我到一些客户那去现场调试,得到一些经验希望你大家共享: 一。其实在很多场合,其实用步进比伺服精度高。 如雕刻机行业,由于伺服是用PID来逼近位置的同时受速度环的控制,大家都知道,有PID的存在就有 振荡 和 过冲(冲过去了刀具就已经雕刻了最终位置精确有啥用?),在这样的场合用伺服经常不如用步进,因为步进最大误差就是一步之内用细分后误差更小。 二。另外至于丢步的问题。 我采取这样的方案来解决,选比设计最大扭力大上一倍的电机(比用伺服还是便宜多了),启动频率不要太高,曲线做好点,我没发现有什么丢步的现象了。 三。现场调节问题 现场调PID~~~~痛苦啊~~~~~~~步进就好办啦,有振动?调电流、调细分数……搞定。 一点见解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I:
你卖步进马达当然说步进好了, 可你用过SIEMENS ,BOSCH。。。。。。的伺服吗? 应用对象不同,各有各的用途,怎可以偏概全。这是不客观,不科学的态度

网友A:
你可以尽量减小超调量,这也是PID设置的重要内容之一。

网友J:
急!! 请教,怎样计算,圆盘所需的转矩

网友B:
请教: 电机输出轴直径1.5毫米,上套一个50克重质量均匀分布的直径在10厘米左右的圆盘,需要电机提供的转矩怎样计算?? 请高手帮忙啊!!

网友K:
你们好! 我现在正在进行的设备改装过程,需要一些日本东方的步进伺服电机,不知谁有这方面的使用说明书等资料,

网友A(2004-04-14):
有键吗?有键可以查机械手册。圆轴就按机械原理计算。

网友L:
日本伺服原装减速机-SHIMPO减速机,实现静音-超小型-高精度-高效率,把伺服电机的高性能发挥的淋漓尽致! 咨询电话:0755-2641 0506 谭生

网友M:
直流电机加编码器,其整个控制就是直流伺服系统,同样如此,我认为还是选择交流伺服系统,便宜,性价比高。如果要求不是很高,用开环步进控制就足够了,怕失步,可以扭矩选大一些,或选择进口步进电机和驱动器,如美国AMP或日本SANYO,性能都很好。

网友N:
请教各位老师: 我想选一款步进电机,力矩大于0.02NM,步距角小于20,大于10,体积小的步进电机.驱动电压28V.请问那里有资料?谢谢!

网友O(2004-06-02):
有人用过日本多摩川的步进加编码器吗? 听说抗干扰性不错。

网友P:
请问: AB产品的SLC 5/04处理器被别人加了密码后, 要去除密码,该如何进行? 谢谢!

网友Q:
请问各位有西门子伺服系统应用经验吗?能否赐教

网友R:
我公司有几台老式贴片机,已坏了好几个步进马达,造成好几个头不能工作,原生产厂家又找不到,请问能找到代用的步进马达吗?

网友S:
本公司代理日本多摩川精机的产品(主要产品为:步进电机,交直流伺服电机,旋转编码器,旋转变压器等等),主要产品其中就有步进电机加编码器.如果哪位朋友感兴趣可以来我公司一试. 电话:075583812180;83833483 联系人:詹先生

网友T(2009-09-04):
引用 网友R:
我公司有几台老式贴片机,已坏了好几个步进马达,造成好几个头不能工作,原生产厂家又找不到,请问能找到代用的步进马达吗?

可以找深圳金乾丰,专业生产步进马达。电话:0755-89970639

cenkong@163.net

网友U(2010-05-24):
专业维修欧陆590,调试安装技术咨询可联系,,,,,15262337521

网友V(2010-08-09):
检查励磁电压260V,超过额定电压180V,但励磁电流保持在额定值,检查线路与装置都正常,这是为什么
补充: 该电机是受一台ABB的变频器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