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442
请大家帮忙讲讲

楼主(2004-03-15):
由于以前从没有接触过,所以有点不懂!我的任务是用RS485通过光纤传11路信号给主站,那么大体应该怎么办呢?能给我讲讲吗?如果有qq的话。能不能加我给我讲讲,我的qq是23986928

楼主:
还有,请大家告诉我,我还用学习PLC编程吗?我要是用c++ builder?是不是rs485 要用到PLC 呢?还是它只是一种串口连接方式?谢谢!还有以上的问题,请一并解答!十分感谢!!我现在很着急,所以请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帮帮忙!

楼主:
还有我要看RS485 ,是不是要具体看哪个公司生产的产品呀?我如何获得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A:
RS-485 是通信网络, 可以看作一种串口连接方式. PLC 是逻辑控制器, 与 RS-485 是不同的两回事. 要用 PLC 编程或 BCB 编程, 这得看您用的设备而定. RS-232、RS-422与RS-485标准及应用 http://www.chinakong.net/artical/bus/120.asp RS422/485 Application Note http://www.bb-elec.com/tech_articles/rs422_485_app_note/table_of_contents.asp?PathId=593

网友:
研华ADAM-4541/4542+是光纤到ES232/422/485转换器.详细资料请到www.advantech.com.cn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