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3-15):
请给我解释一下轮询是怎么用程序实现的,它是怎么通过RS232来询问RS485的?是不是为每个RS485定义一个地址呢?具体是怎么实现的呢?

网友A:
RS-485 的通信是用 broadcast 的, 主机发出的 command, 会被每一台从机所接收. 为了能够作出区别, 所以每一台从机都必须有一个 Address, 且 command 中必须指明 Address. 从机收到 command 后应检查其指定的 address, 若是自己的才作出回应, 否则丢弃. RS-232 与 RS-485 之间, 需要一个信号转换器. 您可以参考 I-7520 232/485 Converter.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520_c.htm 透过信号转换器, 您发送至 RS-232 上的 command 就能传送到 RS-485 上. 反之, 从 RS-485 来的回应也能转换至 RS-232 上. 轮询, 就是依序向从机询问. 例... 主机问: address=1, data ? 从机1答: address=1, data=n 主机问: address=2, data? 从机2答: address=2, data=m 主机问: address=3, data ? 从机3答: address=3, data=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