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数据采集卡对变频器的控制

楼主(2004-03-15):
用NI公司的6014数据采集卡的模拟输出信号是否可以直接和变频器相连,以实现转速控制,中间需要什么转换卡吗

网友A:
可以直接,但要看变频器提供的接口了

网友B:
可以直接联接变频器4~20mA的端口。

网友C:
可以直接用,但中间需加信号隔离器

网友D:
对,最好加个隔离器,防止干扰 记得变频器也要做相应设置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