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欠压故障

楼主(2004-03-15):
求救:我公司一台变频器在运行一段时间后,老是报欠压故障,但是经过复位后又可以正常工作了,查故障记录发现直流母线电压只有300伏左右,一直找不原因,希望各位老师给于指点。

网友A:
牌子?接触器是否动作?

网友B:
几种可能性1、系统电压不稳,2、接头不牢,3、可能采用内置接触器触点氧化,4、电压检测老化

网友C:
既有可能,电压检测电路工作不正常了

楼主:
各位老师:由于变频器是新的,所以我想电压检测电路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而且当变频器发生故障时 又没人知道,因为变频器有复位次数,只是客户只是有反映,我们从故障记录上查到的,我现在唯一感到的是接触器是不是由于一时电压不稳而造成接触器跳开,接触器是采用380伏变压得到220伏控制的。 谢谢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D(2007-04-21):
电压检测电路工作不正常可能性大一点,

网友E(2007-11-24):
查一下变频的进线电流是否平衡,有可能是缺相造成的。我们公司曾发生过此类故障,负载轻时,可以正常运行,稍微增加就报欠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