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密度传感器

楼主(2004-03-15):
诸位可有密度测量的良方。 测量介质具有腐蚀性,杂质较多的泥浆, 测量原理最好是免接触,如超声波原理等。 YHL-BJ@163.COM

楼主:
感谢回复! 资料已查阅,请教: 电容微差压式我们曾用过,因泥浆易堵糊,使用效果差, 而贵公司SC6000能否改动: IP67防护等级,24V,4~20mA输出,不锈钢长度1.7m

楼主:
补充:一体式,最好防爆 或根据以上要求推荐合适型号。

楼主:
因为我公司采用现场总线技术,众多传感器可通过节点接入一根总线电缆,较485方便,故传感器最好是一体式模拟信号即可。 另:贵公司的压力传感器我们也较关注,不知螺纹扣型可否订制。

网友A:
请问帅克公司密度测量上用的压力传感器是扩散硅压阻式吗?如果是如何解决结晶及堵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