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怎么和omron plc连接

楼主(2004-03-15):
wincc怎么和omron plc连接,那里有wincc的omron通道下载。

网友A(2008-05-08):
如果您使用的是Wincc6或者以上软件,那么恐怕只能通过OPC进行通讯了,遗憾的是西门子并不提供该OPC软件服务端。

您要么使用Omron公司的SysMac OPC Server软件,要么可以采用一些OPC软件公司开发的产品,如Kepware。

以上!

网友B(2008-07-18):
用KEPWARE吧  起码免费,

网友C(2009-08-11):
我公司网站有万能OPCServer软件,能与常用的1000多种自动化设备通讯,也有其它的解决方案供参考。

www.lflzdh.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