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contrologix的DH+通讯问题

楼主(2004-03-16):
以前只用过controlLogix通过DHRIO模块向PLC5和SLC500中读写数据,现在需要PLC5或者SLC500通过MSG指令读写ControlLogix,但是PLC5和500中不认CnotrolLogix的地址形式 我试过将ControlLogix中的tag通过map方法映射成7,8,9等文件号,当还是不行 请教各位中对AB PLC比较熟悉的朋友帮忙解决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了,原因是ControlLogix的DHRIO模块站址旋钮是8进制的,但是随手拨了个10,在软件中就按照10进制的10处理,所以无法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