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如何在两台电脑互导IFIX(急)

楼主(2004-03-16):
现在有一个ifix的老项目需要修改,备份的时候没有使用导出,而是把整个Dynamics目录备份,怎么才能把这个来项目移到新的项目中来(包括数据库)

网友A:
直接拷贝就可以了.然后再做新的修改.

网友B:
只要PDB和PIC文件夹就可以了。使用数据库的时候,注意数据库名一致就可以。另外把“用户首选项”和“任务控制”做相应一致的修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