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求助!

楼主(2004-03-16):
我用的板卡是pci9118DG,用其例程(pci9118,pci9118ConAI)来试采集信号时,发现幅度总是不对,输入:幅度为5V的正弦信号;输出:幅度只有1V不到。请问这是为什么?按理说,接线的干扰应该没有这么大吧。

网友A:
你用的是PCIS-OCX里的例子吗?在运行程序之前,有没有运行PCIS-OCX带的PCI Configuration Utility注册板卡?

楼主:
对,我用的是PCIS-OCS中的例子,而且运行程序之前运行了PCI Configuration Utility,结果都是一样,输出信号的峰峰值和输入信号差得太多。请大侠指点//

网友A:
有几个排除错误现象的方法可以试一下: 1、用示波器监测信号波形,以排除信号本身问题。 2、安装PCIS-DASK,运行里面的测试程序,看看是不是有同样的问题。 3、更换板卡槽位,让系统重新为板卡分配资源。 4、将板卡更换到另外的系统平台进行测试 5、如果还有另外一块9118,插到系统看看是不是有同样的现象。

楼主:
前面所运行的程序都是用vb写的,信号本身没有问题,pcis-dask里面的程序也是一样。但是后来运行了几个用c写的例程序,发现没有问题,输入和输出正好对应了。

网友A:
你的信号源是标准的波形发生器?信号连接方法是单端还是差分?若选择的是差分接法有没有试着按照说明书上FIGURE3-4连线,即在差分输入的负端串联一个电阻接到采集卡的模拟地?

楼主:
故障排除了,谢谢yoyo1101的不吝赐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