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4-03-16):
我是一个intouch的新手,在于数据库连接的时候odbc我已经建完。我怎么在intouch中创建表?或者我用其他什么方法可以实现数据库的连接,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1. create from DB manage (SQL or Access) 2. at InTouch, you can call SQLCreate() if table was created, call SQLConnect(), find this document from SQL access managers gui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