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通讯读到的ASC11码转换成BCD码?(在线等候)

楼主(2004-03-16):
本人手上三菱三菱Q01cpu,使用QJ71C24-R2,与toledo秤无协议通讯,现能把称量值读过来,但是是ASC11码,比如读值1195克,读到d4030到d4033, D4030:2020(空格的ASC11码) D4031:3120(空格和1的ASC11码) D4032:3931(1和9的ASC11码) D4033:2035(5和空格的ASC11码) 合成1195 用DISP分离d4030--d4033后取第1、3位,再用UNIP指令合成得0001195,但是是16进制还是不行, 问高手对上面能否修改程序指令使其转换为10进制,或 能用什么其他办法转成10进制储存到数据存储器?

网友A:
在数据寄存器内存储的都是BIN数据, 监控或显示时,10进制或16进制是可以选择的. 可以研究一下Q系列PLC指令DABIN或HABIN

网友B(2011-08-10):
基本型CPU不支持此指令

网友C:
以前用过FX2N与赛多利斯天平进行通信;和你信文差不用;

只要自己在程序中做个数据处理;转化成一个双字整数里面就行

其中用到AND或;把每个数据里面的有用的数据取出来;后再和成一起!

123.324g;要把里面1,2,3,3,2,4每个位数据先取出来,后再从高位乘100000,以次乘以;后得到这个数据;

网友D:
朋友,你知道BCD码怎么转换成BIN码吗?

网友E:
你首先把你的数据 传送到一个连续地址 数据区, 然后调用 BCD 码 转换指令即可!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朋友,你知道BCD码怎么转换成BIN码吗?

你用的仕么PLC ?

网友D:
对:miy_gongkong 关于引用虫子 的回复内容:

朋友,你知道BCD码怎么转换成BIN码吗?

你用的仕么PLC ?
内容的回复:你好,我用的是三菱的。不知道BCD码怎么转换成BIN码。你能告诉我嘛,谢谢。

网友E:
三菱我不懂。。。。。。。。

网友F:
取你要的字符,然后把他们转换成BIN,然后用该字符乘以对应的权重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