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

楼主(2004-03-16):
请问台达屏资料中的配方是什么意思?刚学,呵呵。

网友A:
在制造、生产领域,配方是用来描述生产一件产品所用的不同配料之间的比例关系,是生产过程中一些变量对应的参数设定值的集合。例如,在高等级公路、机场、市政、水利建设施工中,需要生产各种不同规格要求的稳定材料。原材料为:石屑、碎石、瓜子片、粉煤灰、石灰五种。配料系统:由五个受料斗和五组调速式皮带给料机(标准配套)组成。各种物料采用装载机装入受料斗内,经给料机计量给料至皮带集料机。各种材料根据施工要求任意调节,料斗下部门开启高度用于粗调,再经过适当调节皮带速度,可方便地获得准确的级配精度。又如,在钢铁厂,一个配方可能就是机器设置参数的一个集合,而对于批处理器,一个配方可能被用来描述批处理过程中的不同步骤。 ---摘自昆仑通态mcgs高级教程。 昆仑通态的ntouch人机界面你可以参考一下!内嵌的mcgs嵌入式版是目前国内最好的嵌入式组态软件!www.mcg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