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请问组态王里面的配方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4-03-16):
做好配方后,改变工程文件储存路径后,,再次打开配方,提示错误:文件”配方名称.csv”不能打开 请问组态王里面的配方是怎么回事?这个配方文件的路径存在什么地方?谢谢!

网友A:
配方主要用于批量生产企业,如冷饮生产企业,通过改变配方可以在一条生产线上生产出不同口味的冷饮。配方文件保存在你的工程目录下,改变后需要在工程浏览器中重新加载。

网友B:
就是一次修改一批变量的值

网友:
这个 我也很感兴趣 目前有个关于配方的问题 过几天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C(2006-04-06):
我我现在在学习配方,但是我设计了好画面,进行动画连接,设计"选择配方"按钮,在弹起时,输入命令语言,
RecipeSelectRecipe( " F:\111\我的工程\反应车间监控中心\新配方.csv ",配方名称,"请输入配方名称" );
但是,系统提示说:变量',配方名称,,"请输入配方名称"为定义.
但是我已经在数据字典中定义了配方名称的字符串变量.
怎么无法解决呢?请大家提供建议!急!chinalee2004@126.com

网友D:
RecipeSelectRecipe( " F:\111\我的工程\反应车间监控中心\新配方.csv ",配方名称,"请输入配方名称" );
此语句中配方名称应是你在数据字典中定义的字符串变量
再看看说明书吧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E:
string road;
road=InfoAppDir()+"新配方.csv";
RecipeSelectRecipe(road,工艺编号, "请输入工艺编号" );
RecipeLoad(road,工艺编号);
我的就没问题。
但是我在保存工艺时:
string road;
road=InfoAppDir()+"新配方.csv";
RecipeSave(road, 工艺编号);
执行一次应该只保存一个编号的配方,奇怪的是会出现一些空的配方夹在里面,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D:
我也遇到类似情况

网友E:
楼上的,后来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F:
可以把工程放到网上,大家一起研究一下.没有工程复现,无法回答

网友G:
to 工控2006:
你在输入命令语言时,是不是用的中文输入法,尤其是那些标点符号。要求用英文输入。否则系统认为你所输入的:“,配方名称,"请输入配方名称" ”是一个变量,所以会提示你“此变量未定义”。

网友(2020-06-02):
过来学习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