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运行
设备管理

楼主(2004-03-16):
各位高手,我想请教一下关于CT UN1404 2.2KW变频器故障问题。现在功率输入模块烧毁,我想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

网友A:
外因:电网不稳,内因:变频器主回路有器件老化或损坏,如电解电容启动开关等

网友B(2004-11-17):
能否把主控板买给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