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菱数码管显示专用指令

楼主(2004-03-16):
三菱FX系列的PLC的七段码时分显示的专用指令SEGL, 数码管型号是哪一种? 如果用74LS247, 然后和普通的数码管相连, 接线图是什么? 请指导!

网友A:
SEGL是七段码分时显示指令,显示4位需个输出点,8位需12个输出点,前4位为输入数值,后4位为选通脉冲信号,数码管电压应选1.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