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部分程序段能隐藏吗

楼主(2004-03-16):
请教各位: 三菱FX2-80MT PLC的程序可以只隐藏一段程序吗?为什么通过软件读出的程序不能监视模拟量?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三菱的程序不能隐藏,模拟量是通过特殊继电器的二进制转换出来的,所以只能监视这些继电器的状态,计算模拟量需转换后才能得到!

网友B(2009-05-25):
三菱FX2 PLC的一段程序是如何隐藏的?我是知道可以隐藏,但不知道怎样编程?请各位赐教?

网友C:
看你用的是哪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D:
好像可以的

网友E:
应该不能隐藏吧,如果能隐藏就好了,程序就不会被别人盗用了!

网友F:
读出过类似的程序 不知道怎么做的

网友G:
其实非常简单  我发现三菱的软件有漏洞.想要隐藏 就用老版本软件编程序.然后用新软件上载.在吧PLC里边程序

清空.在下载下去  这样就可以了.

这个软件的漏洞和原来A900的软件的漏洞类似.

呵呵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我是在实际中碰到的.三菱的人也是无法解释这个问题.

有兴趣的我们QQ探讨.181673291

网友H:
三菱的程序不能隐藏,模拟量是通过特殊继电器的二进制转换出来的,所以只能监视这些继电器的状态

网友I:
你要英藏  干嘛  如果保密效果的话  可以加密啊

网友J:
不能隐藏的,呵呵

网友K:
不能隐藏,模拟量是通过特殊继电器的二进制转换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