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LINK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4-03-16):
大家好 我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大家 我使用三菱的编程软件怎么不能进行CC-LINK设置呢? 我连接到有CC-LINK的PLC也找不到CC-LINK设置这一项,是怎么回事呢?希望能得到大家的指教.

网友A:
A系列的不可以,需要用专用软件或顺控程序。 Q系列的可以设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