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任何选择速度控制卡和温度控制卡

楼主(2004-03-16):
我在做控制设计,要控制直线电机的速度和位移,还要控制加热器的温度,我对直接插在电脑上的速度控制卡和温度控制不了解,我想问控制卡到被控对象中间有什么环节,怎么选择合适的控制卡

网友A:
我想是A/D吧,直线电机还是直流电机

楼主:
是直线电机啊,有专门进行温度控制的卡吗,请帮忙啊谢谢 我的联系方式是zhangchacha@tom.com

网友A:
太多了,也不知道你要那一种,随便找了两个。 北京双诺-----WWWLAB.COM 北京宏拓-----HOTEC.COM.CN

楼主:
谢谢芯源电子! 我的直线电机的精度要求0.1UM,有效行程才1UM,这样的精度如何选择控制卡的参赛呢?选控制卡的参赛有那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