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线电机

楼主(2004-03-16):
求救,我想向各位问一下怎么选择直线电机,要看什么参数啊??

网友A:
精度、进给力、加速度、垂直承载力(可加辅轨)

楼主:
谢谢CCBQ,请问用普通PC+运动卡来控制直线电机,中间有什么环节才能构成闭环控制系统,一般用什么硬件?

网友A:
直线伺服电机自身带有直线传感器与驱动器构成闭环,这是必需的,这个反馈信号也可以再引到控制卡上组成外环反馈。如果是直线步进电机的话,可以不用直线传感器,当然精度也要差一些,也没有反馈了。

楼主:
谢谢CCBQ,我用的是直线伺服电机,用运动卡可以直接发脉冲控制直线电机吗?脉冲的间隔时间和电机的响应频率怎么联系,什么是电机的响应频率???

网友A: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牌子的控制卡和直线电机。对于旋转电机来说,电机响应频率指单位时间电机正反转响应次数;对于直线电机可以类似理解,即往复运动次数。实际上是电机加速性能的一个反映。你的脉冲指令最好在电机的响应范围之内,这一点还和负载惯量有关,否则电机不能完成指令。

楼主:
谢谢CCBQ。那是不是加速性能愈好直线电机的响应频率愈高呢?负载惯量是不是与旋转电机的过载量一样呢?我还想问一下,电机的精度(每发一个脉冲电机前进的量)是用那个参赛表示的啊?我看了很多直线电机的资料,他们都没有直接给出,我还不太看得懂他们的技术参数。你有什么着方面的资料可以发给我吗?我的邮件是:zhangchacha@tom.com

网友B:
谁做直线电机的代理,能否和在下联系?

楼主:
王永青先生 你好! 我的邮件地址是zhangchacha@tom.com

网友C(2008-07-28):
PLANT&MILL(普兰梅尔)北京办事处
AEROTECH国内唯一指定代理商,专业提供AEROTECH高精密定位平台,直线电机。
联系人:李长科 电话:010-62116270 13810689987
网址:http://www.pmsupplies.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