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ABB变频器维修求救!

楼主(2004-03-16):
ABB604(200KW)变频器驱动板(6块)P沟道管饱和,导致启动时提示短路。分析估计是CPU板故障。如何解决望高手指点。另那位有PP20012HS(ABBN)5A模块的外特性数据,如何判断好坏。

网友A:
这CPU板故障的机会不大,测U、V、W分别对电容的P、N端是否呈二极管特性!如果模块坏,其的价格会让你吓一跳!

网友A:
以后在选购变频器时最好考虑维修问题(是否能维修、维修价格)!

网友B:
这种情况很多是驱动电路问题 光耦是不在十几个脚的,很经常坏的

网友C:
关键是模块是换了的,而且是用了几个小时,在正常停后又启动不起来了。在前出现过,但将P沟道管相连电容放电以消除电短路现象后就启动起来了。现在的关键是6块驱动板的P沟道管相连电容上在取下驱动板检查时都有10多伏电压,导致P沟道管用万用表测为通态而显示短路故障。

网友C:
目前是换了模块后可以启动,但是按停后就有模块损坏,不知是什么原因造成模块损坏。

网友A:
这模块难以找到好的!虽然测量是可以,用上机就不行!我都中了几次招!

网友C:
我已经输不起了。

网友D:
检查该模块的驱动板,可能是NGDR-03吧,在变频器停止运行时会在模块的驱动端产生14V左右的关断电压,如果该板子损坏,极易产生你说的故障,板子上有三路驱动,哪一路没有关断电压,那一路的管子会坏.具体测量方法你可与我联系.你可带机器的驱动板来,和你认为坏的模块,最好带NINT-43的光驱板(除非你认为它绝对没问题.电话:0317-8931056

楼主:
谢谢!此情况已连续两次,六块驱动板用数字表测都一样,但两次损坏的模块不在一处,如徐师所说,取下测是好的回路与FRO14管连的电容有13V左右的电压,是坏的(E、G穿)回路对应驱动FRO14管连的电容就没有了,但已损坏了。我也有点怀疑和关断信号有关,但不知道如何检查,用数字表查我没有查到问题。如再修不好,就可能要影响生产,压力大。因我在重庆太远,只有在此请教了,不管是否能修好,先在此十分感谢!!!

网友E:
yang xiao yang ; 重庆市坦途科技有限公司可以进行维修电话:23-68793473 周Mr

网友D:
你的六块板中可能有问题,你取下整套电路板,(包括NAMC-11,NIOC-01,NINT-43等)和一个好的模块,电流互感器可不接,然后用软线连好一定照原机器的位置连,给电源板通500直流模块输出接上三相负载.运行......然后抽查每一路,只须三次即可找到故障点.

网友C:
经彻底检查,最后发现一块V103有焊点短路现象,排除后今上午试机一切正常,从温度、电流参数看,估计上次爆模块和模块质量有关。在此对李春发老师、徐中林老师和ABB成都维修部及各位同行表示感谢!!!

网友C:
我是通过中间商拿的,没问是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