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G PLC

楼主(2004-03-16):
我用了一台LG的K7MDR40U型PLC,在调试过程中发现PLC的反应很慢,按一下输入按钮,若马上就放开则PLC检测不到有输入,程式里的一个简单的自锁都不能动作(但此时PLC上对应的输入点指示灯有亮),多按一会,则正常! 同时还发现不能完全执行BSFT指令.前面几步移位正常,到了后面就移不了! 我曾用过很多其它品牌的PLC,未曾发现此问题. 请LG的高手指正我是否有设定错误?而或是PLC本身的问题?

网友A:
韩国的破烂货,兄弟下次千万别用!!!

网友B:
PLC本身的问题:运算速度太慢了.用于简单可以,快速反应只能换其他品牌

楼主:
大哥啊!我都把设备送到客户那去了! 不能换PLC了! 有没有可能通过缩短PLC的扫描周期来达成啊? 我不知道如何更改扫描周期!

网友C:
楼上说的极是你修改以下PLC的扫描周期,设定值小一点。不知你的PLC现在扫描周期是多少?

楼主:
请教YS: 我没有修改过扫描周期,请问LG的扫描周期该如何修改? 那台PLC在客户那边,所以现在没办法告知当前的扫描周期. 谢谢!

网友D:
有可能你的输入点做了延时设置或程序,和扫描的周期无关,

楼主:
没有,我刚开始也吓一跳,然后就检查程式,没有延时.

网友D:
重新建立一个工程文件(参数设置和程序为默认值)。 ----输入-----------(输出) -------END--------------- 不妨试一下 如果和扫描时间有关的话,其他的指令的执行也会这样。

楼主:
OK! 谢谢! 改天去客户公司我一定去试一下! 不过在那个程式里确实是很多指令都执行很慢!所以才想到扫描周期.

网友D:
因为扫描时间很长的话,内部硬件看门狗会报警

网友E:
中毒了?活活! :D

楼主:
应该不是病毒的问题吧? 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或解释?

网友D:
我感觉参数设置了延时或程序设置了延时,

网友F:
同意张工的说法,把参数表里的输入滤波时间改小一点即可,我遇见过这种问题.

网友G:
做一个简单的程序试试吧

楼主:
请问threestone: 输入滤波时间在哪里改?

网友H:
使用编程软件KGL-WIN在参数选项中的Basic页面中有全部输入P设备滤波参数设置!

楼主:
谢谢“好学” 我是按出厂设定选为8的,不知如何改较为合适?

网友H:
不客气!我记得系统默认输入滤波时间为10ms,如果您是使用8ms的话已经小于默认值,不过我看了一下软件其选项是0,1,2,5,10。不知这个8是如何取得的?

楼主:
我都不知!我没有去改变过它! 我的系统设置是8,调整范围是从0至15都可以选择! 它上面写的是: Input setting input filter Basic unit p000-p0007(然后后面可选下拉菜单中的0至15) P0008-P000F(同上) 。。。。。 是否是修改这里?

网友H:
您的PLC应该是LG公司最新的MASTER-K120S系列其运行速度应该不会低于三菱、西门子产品,上面说的选项应该没错,只是我的KGL-WIN V3.6其范围是0-1000ms。 8ms是没办法输入的,另外请查看一下PLC的OS版本是否最新的v2.3 or v2.4!

楼主:
我用的PLC是K7MDR40U的, 之前用的是K200的,速度很快,却找不到上面我写的那个漏波设定呢! 另,请问“好学” 如何去查看OS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