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Ke和Kt: 的含义 ?

楼主(2004-03-16):
小弟在选择CT的伺服系统的时候 碰到两个参数不知含义问题很简单但我不明白还请前辈赐教: Ke: 98.0Vrms/Krpm Kt: 1.6Nm/Arms

网友A:
Kt:Torque Sensitivity (Kt) is the ratio of the developed torque to winding input current for the designated winding. Ke:Back EMF Constant is the ratio of voltage generated in the winding to the speed of the rotor.

网友:
屋脊给翻成中文会有更多的人看懂。

网友B:
Kt、Ke是两个重要的电机设计和选型参数,分别是转矩常数和反电动势常数,两者的关系应该是Kt=1.732*Ke. 顶楼的Ke=98V/1000RPM 应该接近=0.98V/rad rad是角速度

网友C: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STOBER 伺服电机中ke=110Vrms/Krpm 转速Nn=3000rpm,Nmax=4500rpm;ke=165Vrms/Krpm 转速Nn=2000rpm,Nmax=3000rpm; 且在伺服控制中设定此值。但设错此值 对同一台伺服电机控制会影响有多大?